[其他ST产品] 请问VL53L1X对黑色衣服感应距离变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1):
请问VL53L1X对黑色衣服感应距离变小,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9-15):
可能是黑色比较吸光吧

网友B:
这个没用过这模块,但是我看网上说是激光模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激光和黑色能吸收光的原因

网友C:
因为黑色物体对激光的吸收能力较强,激光脉冲在与黑色衣服接触时会被吸收掉一部分能量,导致返回的激光脉冲较弱。

网友D:
黑色吸光啊,传感器接收到的返回信号较弱,从而导致测量的距离变小。

网友E:
你可以用黑白避障这种传感器啊,黑色就很容易识别的

网友F:
估计是因为黑色把传感器的光反射吸收了一部分吧

网友G:
VL53L1X是一种基于飞行时间测量原理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因为其采用激光,黑色正好吸光,可能就巧合了

网友H:
可以以后考虑别的颜色,这样就测距效果就会变好一些了

网友I:
原因还是在于黑色吸光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J:
黑色吸收了大部分的反射光线吧

网友K:
其实这种测距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吧,毕竟是激光,集中能量大一些

网友L:
黑色反射的光线少吧

网友M:
激光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N:
激光的光线被吸收了?

网友O:
黑色衣服可能会吸收更多的光线,导致测距传感器接收到的反射光较少。

网友P:
应该不会啊,程序没变化吗

网友Q(2023-10-19):
黑色吸光,黑色衣服把传感器的光反射吸收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