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没法切换到v5编译器啊?

楼主(2023-07-11):
按照网上安装V5编译器的办法,试了好多次都没有反应。
起初认为是软件的问题,卸载重装后还是没有V5编译器

网友A:
V6编译速度快多了,为什么要换回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编译速度快多了,为什么不要换回来呢?

抄来的代码报错,网上说换成V5就能解决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提示了什么。或许可以解决的。做些微调。

网友B:
Keil最新版不支持compiler version5

网友C:
在IDE的设置中选择适当的编译器版本,并将其设置为默认版本。

网友D:
切换到支持的Compiler版本。

网友E:
更新Compiler到更高的版本。

网友F:
Keil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的Keil软件。

网友G:
在Keil软件中,通常有多个Compiler版本可供选择。尝试切换到与Compiler Version 5兼容的版本

网友H:
试了下好像有些型号的芯片可以使用v5

网友I:
更改编译器版本可能会影响代码的兼容性和性能

网友C:
将Keil的编译器版本降级到version 4或更低版本。

网友J:
Keil软件确实不支持Compiler Version

网友K:
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或GCC等其他流行的嵌入式开发工具。

网友L:
在"Tool"选项卡中选择"Change Compiler",然后选择较新的编译器版本。

网友M:
将编译器版本更改为较新的版本

网友N:
支持Compiler version 6或更高版本。

网友O:
重装下keil试试

网友P(2023-10-27):
选择适当的编译器版本,把它设置成默认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