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LPUART唤醒STOP功能

楼主(2023-07-11):
LPUART唤醒MCU,MCU只能接收32字节数据吗?怎样可以多收一些数据呢?

网友A(点评):
收多少字节受到粮票限制

网友B(点评):
你唤醒了再接收全不就好了,难道你唤醒的时候同时要做很多事情?不至于吧。

网友C:
UART唤醒是一但收到数据就唤醒MCU,不影响接收数据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RT唤醒是一但收到数据就唤醒MCU,不影响接收数据多少啊。

我测试发现,假如我发送一包39字节的唤醒数据包,当MCU唤醒后,接收缓冲区里只有32字节的数据。用户手册上有写,该串口的接收缓冲区是32字节的

网友D:
你先发32字节, 然后等cpu醒了再继续发. 最好有个交互.你知道他真的醒了

网友E:
是单次接收还是多次发送也只能接收32字节呢

网友F:
接收完32个字节之后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G:
唤醒之后应该不影响接收  是不是配置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网友H:
刚开始唤醒的时候可能有些外设需要进行恢复 这也就需要给一定的缓冲恢复时间

网友I:
是不是应该在唤醒之后延迟一定的时间在发送数据比较稳妥啊

网友J:
如果在没有进入低功耗的时候就不是这个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