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开发板上的编程口的焊孔排列为什么不是直线?

楼主(2023-07-11):
请教一下开发板上的编程口的焊孔排列为什么不是直线(图片左下角)?是有专用的编程口连接器么?

感谢感谢!

网友A:
直接插个排针就能卡住吧,我是把排针弄弯了

网友B:
没有图片呢?有时候是为了考虑到方便连接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