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中间件和软件包里没有FreeRTOS是不是就不支持啊?

楼主(2023-07-11):
选其他型号的芯片就有FreeRTOS的选型,这是不支持FreeRTOS还是要自己移植啊?

网友A:
嗯,那就只能自己移植了,这个不难。

网友B(2023-09-15):
一般ST的MCU都会支持RTOS的啊

网友C:
对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支持了

网友D:
你也没必要非要用操作系统的嘛,可以换个思路嘞

网友E:
可能是cubemx没嵌入FreeRTOS的吧

网友F:
你可以自己移植,但是移植的时候注意,别弄错了就行

网友G:
暂时不支持而已,因为ST的芯片太多了,想维护也得有些时间呢

网友H:
你换个RTT是不是就有了?我记得ST对RTT支持很好

网友I:
这个没有肯定是不支持的啊,估计芯片跑RTOS也是比较吃力的吧

网友J:
你用的那个芯片啊?

网友K:
一般支持的话就会在里面找到啊

网友L:
可能是cubemx不是最新的呢,你更新一下试试

楼主:
在threadx里面找到了,不过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面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在threadx里面找到了,不过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面啊

可能更推荐使用这个吧

网友N:
是的,如果CubeMX的中间件和软件包中没有FreeRTOS,那么就不支持FreeRTOS的各种特性。

网友O(2023-10-18):
支持的话就会在里面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