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IAR EW for Arm 9.40.1支持LKS32MC071CBT8调试,全网第一发布。

楼主(2023-07-11):
#申请原创#
一直以来芯片厂家对IAR 支持都不够理想,LKS32MC071CBT8也不例外,刚好LKS_Keil4_v1.68里没有对LKS32MC071CBT8的配置选项,那就尝试解决它,不解决就难受的习惯,下点苦功夫吧。经过一翻的摸索,还真解决掉了,这种喜悦的心理还是不错的。把整理好的支持文件发给大家试用吧。
1)       复制config到对应安装目录下C:\Program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9.4\arm\config即可。

版主顺便帮忙看一下LKS32MC07x.flash文件内容对不对,XML 的page和block项。

2)为了单独可以用J-Scope软件需复制JLinkDevices文件夹到SEGGER目录下
WindowsC:\Users\<USER>\AppData\Roaming\SEGGER
3)        核心IAR支持下载算法,如有不会构造,可以探讨,第一次都会别有一翻摸索。
4)       示例程序是用LKS32MC07x_PeripDemo_v1.2里KEIL构建成IAR的工程。

网友A:
但是IAR的编译效率确实比KEIL高

网友B:
IAR工程放在中文目录下,9。40版本编译后会有错误提示,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工程放在中文目录下,9。40版本编译后会有错误提示,大家遇到过吗?

不要中文,不要中文,说了多少年了,就是不听,实测编译后没有报错误提示

网友C:
IAR不好的一点就是芯片支持包是和软件版本绑定的

网友D:
IAR不太友好,还是keil比较友好的。

楼主:
IAR 芯片支持包和软件版本是绑定的,如果只用到几家芯片,可能把其它家的删除掉,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做一个精简的小程序,这样就可以一键精简了

网友E:
感觉说反了呢 不是芯片对iar支持而是iar对芯片的支持吧

网友F:
我们在使用iar或者是keil的时候 选择芯片型号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必须要选择芯片型号呢

网友G:
为什么keil支持的范围就要比iar要广泛呢

网友H:
iar和keil在单片机编程这块的竞争确实非常激烈

网友I:
稍微低一点的版本还能支持这个型号吗

网友J:
看了一下好像并不是iar已经支持了 而是楼主自己搞定?

网友K(2023-08-31):
编译后会有错误提示

楼主:
那是你哪里设置不对,现在凌鸥已经官网已经有IAR的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