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配置DAC后影响ADC采集

楼主(2023-07-11):
void DAC_out_init(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systick¶¨Ê±´¥·¢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0);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

GD32F103VET6配置完成dac后,会对ADC5通道产生影响,adc5采集到的数值完全错误,并且一直不变;

楼主:
屏蔽掉DAC初始化部分后,ADC就正常了;并且DAC能正常工作

楼主:
已解决,初始化增加了 DAC_InitStruct->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网友A(2023-10-22):
看一下芯片的参考手册,是不是ADC和DAC外设在使用上有冲突或则配置时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