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31使用请教

楼主(2023-07-11):
对于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高于TL431工作电压:36v,该如何进行稳压操作?

网友A:
串个电阻

能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常见串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串个稳压管。

能提供一下简图吗?搞得有些蒙圈了。

网友C:
431的资料里面有关于如何接线的,看下资料就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的资料里面有关于如何接线的,看下资料就得

资料看过了,可是没有介绍超过其工作电压该如何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提供一下简图吗?搞得有些蒙圈了。

就是串联啊,这还要电路?就是串联一个稳压管到原来的电源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串联啊,这还要电路?就是串联一个稳压管到原来的电源那里。

好的,有些头绪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