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CT6的实际容量比标称的大吗?

楼主:
看群里有个老哥说F103VCT6的实际容量是512k,不是标称的265k。
是所有批次都是这样的吗?还是分批次有不一样的

网友A(2023-07-12):
对于批量生产应用来说,手册写多少就用多少。

网友B:
关于STM32F103的容量需求,可以参考其内存容量和闪存容量。

网友C:
STM32F103具有不同版本和配置,可提供不同大小的内存和闪存选项。

网友D:
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256K以后的区域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E:
实际可用的内存容量会比标称的闪存容量稍微大一些。

网友F:
可以参考意法半导体官方资料或产品手册,以获取关于具体型号的容量信息。

网友G:
STM32F103VCT6芯片的闪存容量为128KB,但是实际可用的内存容量约为120KB左右。

网友H:
STM32F103VCT6的实际容量比标称的大?

网友I:
后面的应该不保证能正常使用

网友J:
这俩好像是一样的片子流出来的

网友K(2023-10-26):
会比标称的闪存容量稍微大一点

网友L(2024-01-01):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M: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