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文氏电桥震荡器 奇想

楼主(2023-07-11):
先上图

应该不是完整的图吧
xch
如今山寨电桥也如此缺德了吗?

楼主:
源与负载,若电压极性相同,则电流方向必然相反。
放大器亦一样,所以,共基极架构跟两级反相器和运放同相接法,应该是通用的才对。

网友A:
只见3点,不见电桥

网友B:
不是文氏电桥振荡器,而是哈脱莱电感三点式振荡器。

楼主:
这电路,无论相位条件及幅度条件,都跟运放或两级反相器完全一样,可就是死活不起震。

你这凭什么起振啊,没有L,,就是RC移相也得三级吧

楼主:
跟共射或共集不一样,在射极电阻电容里流着的,不是 Ie  !

楼主:
不管射极跟电桥的耦合 是直耦还是阻容,这电路最終都是停留在 靜态工作点。
沒有电感的支持,共基拓朴是 无法像运放或两级反相器那样 自力起震的,不过,在射极串个扛扛的负阻,却可以充当负阻的傀儡(跨阻放大器)。

共集亦然,缺了电流增益或电压增益,皆 无感不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电路,无论相位条件及幅度条件,都跟运放或两级反相器完全一样,可就是死活不起震。

...

把CL短接了,RE就合併到桥中。
这电路,就变成了 分压式电流负反馈偏置,带射极旁路电容的 共射极交流放大器。
负载地的属性是交流地,但通常与直流共地,而这「放大器」的负载不是接地,而是接到射极上,那么,接于射极的那个电容,到底算是 旁路电容、反馈电容、抑或是输出耦合电容 呢?!

楼主:
单管阻容耦合交流放大器的最强输出,是  ±Vcc/3 ,通过Rc的最大电流,是  3Ie/4
要把接成共基拓扑的管子关断,就必须把射极电位灌高,所需的电流,比管子的峰值Ie还大,纵然Rc以恒流元替代,也还是送不出比峰值Ie还大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共射或共集不一样,在射极电阻电容里流着的,不是 Ie  !

旁路电容,针对的是讯号源,而在共基拓扑中,Re被旁路的,是功率,在Re中流淌的只有讯号。
由Cc供应的功率,如果是共射组态,会进入Re和地然后加到整个LC槽路,但在共基电路,却只会加到主震电感的上半段。
因为,CL对交流而言相当于短路,那就等于主震电感抽头跟射极直连,换成 文氏电桥 也是一样。
但文氏电桥 本身就不是力量型的槽路,而且是没有互感的啊,那又何以生出比峰值Ie还大的电流来驾驭射极呢。

楼主:
看这电路,跟我那「恶搞文氏电桥」的差别,不过是把Rc换成了电感,C1不串电阻,但这就能震了。

楼主:
把电路改成这样,以文氏电桥替代R3和R4,仍不行。

楼主:
这电路,不就是
把稳压器的取样电阻换成文氏电桥吗?!
文氏电桥跟电阻分压无异,整个电路还是负反馈,咋震?!

楼主:
共基文氏桥无法起震,是因为 交流通道重叠了,失去了拉动射极的力量。

网友C:
这是典型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基极没有信号通路,在B极到地(或公共端)加一个100uF电容,提供信号通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典型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基极没有信号通路,在B极到地(或公共端)加一个100uF电容,提供信号通路,试 ...

首层那电路只是引子,标题是文氏电桥。
探讨的是文氏电桥震荡电路能否以单管共基拓扑带动。
如果真的不行,可能是两个原因:①输出电阻(Rc)不给力,②交流通道不对。

楼主:
BJT也是跨导器件,Ic是受控于Ube的。
共基电路,就是把基极电位锚固了,那么,想让管子能动,就只有两个方案。
①Re必须相当于 负阻,②射极电位跟Ic成 负相关 (共射与共集都是正比)。
②的实现有两法,方案①或正反馈,问题是,共基拓扑若没有电感的参与,正反馈是不给力的 (只能改变工作点,不能震荡)。

楼主:
Ic跟射极直流电位的关系,是不会把管子关断的,不论共啥极。
共基拓扑如果运行于开关模式,把集射两极短接 也不一定能关断,即使把Rc换成恒流元也是枉然。
除非把Rc换成 负斜率伏安特性 的元件,亦就是 动态负载,但这就违背了 单管 的初衷,而且,在只有电阻的环境下,电路虽能动了但也不过是双稳态,震荡仍是不能。

楼主:
并联馈电的好处,是负载和有源器件都在电气地。
那么,按常理,当耦合电容要向负载供电时,其电流必然要取道于接地端才行,对不?!
但是,首层的那个 啥脱莱,Cc的电流会老老实实的通过接地端给主震槽路供电吗,不会,而是抄近路从射极跑到主震电感的中间抽头去了,换成 文氏电桥,一样,如此一来,电桥下段根本就等同于被无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这电路,跟我那「恶搞文氏电桥」的差别,不过是把Rc换成了电感,C1不串电阻,但这就能震了。
...

因为,C2的「旁路电容」作用增加了Ic,这额外的Ic经C1使劲,管子就能截止,当电容电压充至超过Vcc,电感就能把两个电容的电拉走,使射极电位下降,管子复通,就这样,週而复始。

网友D:
电压放大器输入高阻输出低阻,电流放大器输入低阻输出高阻

楼主:
Ire<Ie<Irc(If),是共基拓扑震荡的口诀化**。
管子饱和时,Ire可以小至零甚至反向,If则为管子关断所需。
如果没有电感,Rc与Re 必须至少一个具备 负斜率伏安特性 (动态负载或负阻元件)。

楼主:
一般的放大或震荡器的增益,是对地幅度,反馈系数亦是以地为准。
文氏电桥却是 差模输入、共模输出,电桥的平衡是差模参数,这差模幅度近乎零,所以,电桥类体系所需的增益实际上非常高。

楼主:
①电桥,惯常应用是平衡。
②跟电桥平衡相关的,不是分压比而是分压之差。
③闭了环就不是无反馈,但反馈可以是零。
④单管电路,电流反馈只有变压器耦合才能实现,其他耦合方式只能做到电压反馈。

楼主:
留意图中那式子,为何闭环增益只取决于反馈系数,就是因为 两个输入端的压差近乎零,电桥类的运作正正就是这情况,所以我觉得,运放才是文氏电桥最合适的驱动者!

楼主:
引用 楼主:
留意图中那式子,为何闭环增益只取决于反馈系数,就是因为 两个输入端的压差近乎零,电桥类的运作正正就 ...

想要满幅度的Vout,但电桥的差模输出却比那 VE 还小,这就是文氏电桥震荡器的真实写照!
电桥与运放结合后,两道分压臂正好成了运放的反馈环,那只能说是自然规律的巧妙,如果电桥已平衡,则运放得到的反馈设置自然就合适了。

楼主:
①电桥作为负载,运放是串联馈电,分立元件是并联馈电,这点我相信大家不是不懂,而只是认为这些都是胡同,不屑于去钻罢了。
②文氏电桥震荡器真的非桥不行吗,如果我用的是  IGBT或大功率MOSFET,输入冲程长而且输入电阻大,那道电阻分压臂可以省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要满幅度的Vout,但电桥的差模输出却比那 V 还小,这就是文氏电桥震荡器的真实写照!
电桥与运放结合 ...

运放的偏置和反馈往往需要接地,而文氏电桥就是共模接地的,那就正好给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提供了地脚通道。
倘若将Vout断开,电桥就起不了反馈作用,但电桥的功能不受影响,如果找个前级来驱动,这电桥仍能充当功放(主震者)的讯号源。
电压控制型运放的输入阻抗高,对电桥的加载程度不大,但是我总觉得,电压反馈系数太大了,把放大器的闭环增益压得太低,有没有甚么可以把反馈量减少的办法呢?!
我想到的办法并不复杂,就是 电阻分压,①在同相臂分压然后接上RC链路,如果分压比为 1/5,则反相臂分压比就设置成 1/15 以作配合,那么,这放大器的闭环增益变成15而不是3了,②先把Vout分了压再接上电桥,电桥内分压比没变,但放大器的闭环增益也会提高。

楼主:
相反,如果我这运放的开环增益只有2,那咋办?!
那就把电桥倒置而且接到反相端,这样,同相放大增益就只有 1.5,不就比2还小吗,把〖Rg=2Rf〗接到同相端,按理也能起震。

楼主:
倘若这运放的开环增益只有 1.1至1.5,那么,电阻臂仍能分压。
把电桥里的电阻分成两个串联的,把输入端接至这节点,用手机版的电子电路模拟器仿真过,行。

楼主:
①分立元件两级反相,可以不用桥。
②共集共基组合也能驱动文氏电桥。

楼主:
电桥之所以可震,是因有贮能元件。
纯电阻电桥,要么饱和,要么不启动。
文氏电桥之名,是因为R及C的参数相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①分立元件两级反相,可以不用桥。
②共集共基组合也能驱动文氏电桥。

这拓扑让我想到NIC。

如果电源电压超过5V,射耦直耦即可,不需电容。
分立元件电路,若增益小于3或电源电压低于3V,NIC模式也许有用。

楼主:
除了反馈系数的变通,还有关于平衡及稳幅的问题,先说平衡。

由此图想到,MOSFET的输入冲程,3V少不了吧,假设 Vn是1V,则 Vp为4V,那么,光Vout就12V了,3V的*** 对12V的Vout 而言,还能算平衡吗,至于那电源PS,就得要24V或36V才够用,视乎耦合用不用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除了反馈系数的变通,还有关于平衡及稳幅的问题,先说平衡。

由此图想到,MOSFET的输入冲程,3V少不了 ...

如果,R1=R2,C1=C2,则 Vout/Vp必然是3没毛病。
但是,Vn/Vout却不一定只是略微小于 1/3,而是可以大大小于 1/3。
如果没有Rf和Rb,则输入端势必过驱,须在输入端引进稳幅配置,有这两个电阻,则可瓜分过剩反馈,令稳幅变得容易。
电桥的卖点,是平衡,交流放大,能平衡(而且直耦)的,是差分拓扑,我就纳闷,差分也不是新鲜事物了吧,那些洋宗师们难道就没想过,差分放大器跟桥类讯号源正正就是最适配套的吗?!

楼主:
稳压管的动态电阻的线性度,是二端子元器件中最好的。
但是,文氏桥震荡器的稳幅涉及反馈,线性运作,反馈系数必须恒定,需要的是实际电阻。
动态电阻的实际阻值,是随着瞬时值变化的,稳幅用的电阻,阻值应该是是受控于平均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电路改成这样,以文氏电桥替代R3和R4,仍不行。

运放,使用正负电源,跟负载可直接耦合,所以视为串联馈电,而分立元件电路则通常是集电极开路式的。
集极开路,交流输出就用并联馈电,并联馈电的特点是,高电平以管子的截止输出,Vbe小了,管子才会截止。
这电路,想要输出大,就要让管子够截止,正反馈(R4位置)愈强,Vbe就愈小,管子就愈截止,输出就愈大,所以,VT1的基极电位不能太高,C1也要改为5k电阻。

楼主(2023-09-04):
引用 楼主:
这拓扑让我想到NIC。

如果电源电压超过5V,射耦直耦即可,不需电容。

这电路不对头!
电桥接于Q2的射极,其实即是接于Q1的集极,自己的集极跟基极的关系,永.远.都是.负反馈 !

楼主:
共集拓扑的电流增益远大于1,但RC网络不能像电流互感器那样把电流转化为电压;
共基拓扑的驱动,必须召喚比峰值Ie还大的电流,才能让射极乖乖受控,而电桥的介入,只会使来自集电极的反馈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