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中的感应电压

楼主(2023-07-12):
电感器是一种无源电气元件,由线圈组成,其设计目的是利用电流通过线圈时磁和电之间的关系。

电感器也称为扼流圈,也是一种无源型电气元件,主要是线圈组成,电感器由紧紧缠绕在实心中心磁芯周围的导线形成,该中心磁芯可以是直圆柱形杆或连续环或环以集中其磁通量。

电感器的原理符号是为L,单位为亨利,1mH = 1 毫亨利 – 等于亨利的千分之一 (1/1000)。

100μH = 100 微亨利 – 等于亨利的百万分之一 (1/1,000,000)。

那么根据法拉第定律,这个磁通链的任何变化都会在单线圈中产生一个自感电压:

N是圈数
A是以 m 2为单位的横截面积
Φ是 Webers 中的通量
μ是芯材的磁导率
l是以米为单位的线圈长度
di/dt是以安培/秒为单位的电流变化率

电感器中的电流和电压

电感中的电流

电感器产生多少感应电压取决于电流变化率。在我们关于电磁感应的教程中,楞次定律指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总是与引起它的变化相反”。换句话说,感应电动势将始终反对首先启动感应电动势的运动或变化。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因此,随着电流的减少,电压极性将充当电源,而随着电流的增加,电压极性将充当负载。因此,对于通过线圈的相同电流变化率,增加或减少感应电动势的幅度将是相同的。

4安培的稳态直流电流通过0.5H的螺线管线圈。如果上述电路中的开关打开 10 毫秒并且流过线圈的电流降至零安培,则线圈中感应的平均反电动势电压是多少?

电感中的感应电压

电感器中的功率

我们知道电路中的电感器会阻止电流 ( i ) 流过它,因为电流会感应出一个与它相反的电动势,即楞次定律。然后必须由外部电池电源完成工作,以保持电流流过该感应电动势。用于强制电流 ( i ) 对抗该自感应电动势 ( VL )的瞬时功率 由上式给出:

产生反电动势

电路中的功率为P = V*I因此:

吸收的功率

理想电感器没有电阻,只有电感,因此 R = 0 Ω,因此线圈内没有功率耗散,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想电感器的功率损耗为零。

网友A(点评):
期待更多资料分享,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