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路板敷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3-07-12):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什么是敷铜,敷铜要注意什么?PCB设计敷铜注意事项。覆铜作为PCB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不管是国产的PCB设计软件,还是国外的一些Protel,PowerPCB都提供了智能覆铜功能,那么怎样才能敷好铜?接下来深圳PCBA加工厂为大家介绍PCB设计敷铜注意事项。
  什么是敷铜?
  所谓覆铜,就是将PCB板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充,这些铜区又称为灌铜。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与地线相连,还可以减小环路面积。
  PCB设计敷铜注意事项
  1.如果PCB板的地较多,有SGND、AGND、GND,等等,就要根据PCB板面位置的不同,分别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敷铜自不多言,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线:5.0V、3.3V等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个不同形状的多变形结构。
  2.对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3.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4.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
  5.在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6. 在PCB板子上最好不要有尖的角出现(《=180度),因为从电磁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构成的一个发射天线!对于其他总会有一影响的只不过是大还是小而已,我建议使用圆弧的边沿线。
  7.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敷铜“良好接地”
  8.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9.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 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总之:PCB板上的敷铜,如果接地问题处理好了,肯定是“利大于弊”,它能减少信号线的回流面积,减小信号对外的电磁干扰。
  关于什么是敷铜,敷铜要注意什么?PCB设计敷铜注意事项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与地线相连,还可以减小环路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