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 AT32F437 配置RT-Thread 以太网(UDP/TCP Server)

楼主(2023-07-12):
一、前言
ENV版本:v1.3.5

rt-thread版本:V5+

开发板:雅特力AT32F437 AT-START-F437

二、ENV配置
ENV工具输入“menuconfig”,回车后进入配置页面

1、打开硬件Ethernet,并选择PHY,开发板板载DM9162

2、打开 SAL层,并打开"Enable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3、打开相应的TCP/UDP应用

-> RT-Thread online packages
     -> miscellaneous packages
        -> samples: kernel and components samples
           -> a network_samples package for rt-thread

4、保存退出配置页面

5、在 Env 命令行中输入 pkgs --update 下载软件包;

6、在 Env 命令行中输入 scons --target=mdk5 -s 生成 mdk5 工程。

7、打开新生成的工程,并编译,此时会发现报错如下图

packages\tcpserver-latest\tcpserver.c(239): error:  #20: identifier "EINTR" is undefined
              if (!(recv_size == EINTR || recv_size == EWOULDBLOCK || recv_size == EAGAIN))
packages\tcpserver-latest\tcpserver.c(239): error:  #20: identifier "EWOULDBLOCK" is undefined
              if (!(recv_size == EINTR || recv_size == EWOULDBLOCK || recv_size == EAGAIN))
packages\tcpserver-latest\tcpserver.c(239): error:  #20: identifier "EAGAIN" is undefined
              if (!(recv_size == EINTR || recv_size == EWOULDBLOCK || recv_size == EAGAIN))
packages\tcpserver-latest\tcpserver.c: 0 warnings, 3 errors

8、在 tcpserver.c 添加头文件

#include "tcpserver.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errno.h>

#define DBG_TAG    "tcpserv"
#ifdef  PKG_TCPSERVER_DEBUG
#define DBG_LVL    DBG_LOG
#else
#define DBG_LVL    DBG_INFO
#endif
#include <rtdbg.h>
9、编译通过,并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msh中输入 help 可以看到新增了一些指令

10、测试UDP server,默认打开了端口5000,收到PC的数据包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黑色HS」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933763/article/details/131533572

网友A:
我们写单片机程序的时候是否能试下ip地址的动态更改呢

网友B:
SAL抽象层是RT-Thread操作系统所特有的吗

网友C:
**RTtread的三分库越来越完善。

网友D:
udp server和tcp server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吗

网友E:
可以自如配置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吗

网友F: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工具的 界面不那么友好呢

网友G:
采用了RT-Thread操作系统的SAL抽象层,开发者则无须考虑系统采用的是哪种无线方式、哪种无线芯片、甚至哪种模块,哪种接口,只需调用上层的API接口,即可实现一次开发,跨平台使用。

网友H:
RTTread的menuconfig设计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