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读取串口转USB上的数据

楼主(2023-07-12):
本来是想直接读串口上的数据,但是我笔记本没有串口接口,就用了个串口转USB的线连到电脑上了,现在我又怎么读呢

网友A(2023-11-12):
设置一样是数据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B:
直接读呀

网友C:
笔记本本来就没有串口通信接口一般就得转换

网友D(2025-08-30):
先安装对应驱动,使串口转 USB 设备被系统识别。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分配的串口号(如 COM3)。用 Python 可通过 pyserial 库,代码中指定串口号、波特率等参数,打开串口后用 read () 或 readline () 读取数据,处理后关闭串口。其他语言也有类似串口通信库。

网友E(2025-10-13):
读取串口转 USB 数据步骤:1. 安装对应芯片驱动(如 CH340、FTDI),识别为虚拟串口;2. 用编程语言(Python/Java 等)调用串口库(pyserial);3. 配置波特率、校验位等参数;4. 打开串口,循环读取缓冲区数据;5. 处理或显示接收数据,完成后关闭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