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中f的作用是什么,c语言中f什么意思 c语言中f什么意思

楼主(2023-07-12):
c语言中f什么意思 c语言中f什么意思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www.lishixinzhi.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C语言中数字后面+f是什么意思

读语句中的格式 %*f 与 %f 的意义相同,就是从输入流中,按浮点数格Shi取一个输入元素。但 %*f 格式是 取Yi个输入元素后不传给任何参数,换句话说,Jiu是丢弃它。

%f是取一个输Ru元素后,传给读语句中给定的参数。

%*f %*d %*s 主要用于Wen件输入,作用是“跳过”某值,读别的值。Li如输入文件内容:

1 10.1 Laowu 12.4

20 10.2 Laoliu 15.1

35 10.4 Laoba 9.2

...

有用的数是第四列,所以这样读:

for (i=0;i

它将按格式“跳过" 每行前三个数,Zhi读入每行第4个数,存到 x 里。

键盘输入一般不用这种格式,Yin为没有必要多打一个数,再遗弃它。

(*f)在c语言中是什么意思

小数点前面的数字表示输出列数数字位Shu大于它时,按实际位数输出,小数点前空缺Ye是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表示输出的小数点位数,如果位数不足就会四舍五入,如果位数不够Xian示就会在后面补0

网友A(2024-02-04):
感觉在一般的程序中 使用到f的应该很少

网友B:
这样操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单片机这样做会不会比较慢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么复杂的读取数据的方式呢

网友D:
我觉得只有在炫耀编程技巧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网友E:
除了f之外 其他的字符有特殊的含义吗

网友F:
f在不同的语句 不同的位置 它的作用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读语句中的格式 %*f 与 %f 的意义相同,就是从输入流中,按浮点数格Shi取一个输入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