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主函数

楼主(2023-07-12):
每个C语言有且只有一个主函数——main()函数,

c程序由函数构成,主函数是程序的入口,是程序模块化,()表示函数的参数列表。main()可以放在程序的任何位置,编辑器都会先找到他以他开始运行

{和}是函数开始和结束的标志。

网友A(2024-03-04):
如果执行完主函数的话  会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网友B:
主函数有没有普通函数里的形参呢

网友C:
主函数意味着建立一个独立进程,且该进程成为了程序的入口,对其它各函数、方法进行调用,这样整个程序的运行轨迹就像一种栈,有时我们称之为调用栈

网友D:
最好不要把太多的细节方面的逻辑直接放在主函数内,这样不利于维护和扩展

网友E:
主函数不能被重载。主函数不能成为内联函数。

网友F:
主函数既是程序的入口,又是程序的出口,通常我们还可以指定一个返回值再退出,以表明程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G:
主函数中的whil循环是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