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为什么c语言没有输出

楼主(2023-07-12):
我在写c语言程序的时候,经常在程序编译的时候没有输出,经总结,发现有以下原因:

1、scanf里没有加&。

2、逻辑问题,可能没有输入,才没有输出。

3、输入scanf("%d %d\n",&a,&b)时,在程序编译时,输入a,b两个数时,应注意由于在引号内加入了“\n”,所以我们应该输入“a的值 b的值\n”。这样才会有输出。

网友A(2023-08-11):
为什么我们使用单片机c语言输出都是使用这个函数呢

网友B:
输入输出函数对接的是哪种类型的输入输出接口呢

网友C:
大部分情况都是逻辑导致没有输出的

网友D:
这个原因可就比较复杂了 不过都是因为编程者自己的水平导致的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些情况难道在编译的时候不会报错的吗

网友F: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  还有有可能是根本就执行不到输出函数 那么这个的原因就多了去了

网友G:
没有输出一般是程序问题,建议排查一下

网友H:
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于有没有实际输出的指令吧,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有输出的

网友I: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程序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