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 中的长度数据

楼主(2023-07-12):
(1) 单位: 1 英寸 Inches=1000 Mils=25.4mm ; 1mils=0.0254mm, 1mm=39.37 Mils, altium 中默认单位是 10mils,0.254mm
(2) 常用宽度: 普通信号线为 15-20Mils(0.4-0.5mm), 弱电电源部分 40 (1.0mm)Mils,点电压根据实际电流分析宽度及厚度。
(3) 关于焊盘,过孔的大小:通常情况下以金属引脚直径值加上 0.2mm 作为焊盘内孔直径,如电阻的金属引脚直径0.5mm 时,其焊盘内孔直径对应为 0.7mm,焊盘直径取决于内孔直径,焊盘直径可用下列公式选取:
直径小于 0.4mm 的孔:Dd0.53
直径大于 2mm 的孔:Dd1.52
式中:(D-焊盘直径,d-内孔直径)
焊盘内孔边缘到印制板边的距离要大于 1mm ,这样可以避免加工时导致焊盘缺损。

楼主:
过孔孔径优选系列如下:
孔径: 24mil 20mil 16mil 12mil 8mil
焊盘直径: 40mil 35mil 28mil 25mil 2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