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如何批量修改对象属性

楼主(2023-07-12):
有时需要对 pcb 图中一类对象,比如数十条走线统一设置新属性值,如果一个一个去设置将会非常麻烦。可以采用批量修改的方法,步骤为:先选取所有对象,再使用 pcb inspector 统一修改属性。选取对象可采用 find similar objects 命令 或是 select 命令。

楼主:
方法一:采用 find similar objects 命令在 pcb 图中,执行 edit,find similar object,出现一个光标,根据情况点击一个样本对象,即可弹出 find similar object 窗口,可设置目标属性的搜索条件,确定后,pcb 图上符合条件的对象便会被选中,同时弹出 pcb inspector 窗口,这个工具可以用来统一修改所选对象的属性值

楼主:
方法二:采用 select 命令Pcb 视图中,执行 edit,select 里的适当命令,选取全部目标对象。比如采用 inside area命令,一个矩形框,内部所有对象将被选中。注意,可以不从 select 里选 inside area,实际上在 pcb 图中,直接拉矩形框即可自动切换到这个命令状态,并选择矩形框内对象。如果通过矩形框,选择了过多的对象,可以在 pcb inspector 中进一步过滤:点击窗口最上边的 include all type of objects点击后可以再勾选某个类别的对象,针对这一类对象进行统一修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