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这个单片机芯片坏了咋办?

楼主(2023-07-12):
求助大神,帮忙这个单片机芯片坏了咋办?我这个是美菱冷风扇上的控制板,是芯片烧了 ,1脚接地,16脚接正极5v,但是烧了直接短路了,芯片上面还没有型号,是16脚的,只在背面有一串数字:2206 0509,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忙搞到,谢谢

网友A(点评):
大多数都是厂家定制的IC,而且采用阻容降压电源容易损坏该IC。

网友B:
根据线路图,自己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吧,就当练练手了

网友C:
不像是单片机

网友D:
大概率是台系单片机。

网友E:
直接在某宝上扫描电路板找二手的,

网友F:
人家磨掉丝印是为了防止逆向

网友G:
估计很难找了,就算找到了还要编程

网友H:
左下方的1号脚对面的16脚是VCC吧?
芯片肚皮底下的是批号,质量追溯用的。

网友I:
家电行业,无非是那几个厂家的,型号多的数不清

网友J:
应该是定制的或者是特定的数字芯片有逻辑的,如果是单片机 就更别找了 还要烧程序 换个拉倒了。

网友K:
换芯片还不如换块控制板,网上找下有没有一模一样的控制板,电磁炉、一些小家电的控制板有通用的

网友L:
直接带程序的基本不可能

网友C:
直接淘宝找这个空调对应的这个电路板,换整板,换片子不嫌麻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