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ysTick进行微秒级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3-07-12):
TI, ic, ck, sy

CSDN博客的一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m0_53904877/article/details/128375870
)详细介绍了SysTick的工作原理和如何用SysTick进行微秒级或毫秒级延时的方法,本人用STM32CubeMX初始化工程模板(芯片用GD32F103C8T6或STM32F401RCT8),用文章中介绍的延时方法进行延时,结果延时不正常(比正常的时间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附:int main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int32_t fac_us, fac_ms ;

//STM32 printf重定义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ch, 1, 0xffff);
  return ch;
}
void delay_init()
{
    /* 配置时钟源 --> 48MHz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配置时钟源为HCLK
        /* fac_us 和 fac_ms 是定义的全局变量,是倍频因子*/
        fac_us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fac_ms = 1000 * fac_us;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temp = 0;
        SysTick->LOAD = fac_us * us;//设置重装载值.1us需要计数48次,计数初值为48
        SysTick->VAL = 0x00;//当前值寄存器清0,即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 |= 0x01;//滴答定时器控制寄存器,使能滴答定时器
        do
        {
                temp = SysTick->CTRL;//获取控制寄存器的当前状态
        }while((temp & 0x01) && !(temp & (0x01 << 16)));
        SysTick->CTRL &= 0x00;
        SysTick->VAL = 0x0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temp = 0;
        /*设置重装载值*/
    if(fac_ms * ms <= ((0x01 << 24) - 1))
    {
        SysTick->LOAD = fac_ms * ms;
    }
    else
    {
        return ;
    }
        /*设置重装载值*/
        SysTick->VAL = 0x00;
        /*滴答定时器控制寄存器,使能滴答定时器*/
        SysTick->CTRL |= 0x01;

        do
        {
                /*获取控制寄存器的当前状态*/
                temp = SysTick->CTRL;

        }while((temp & 0x01) && !(temp & (0x01 << 16)));
        SysTick->CTRL &= 0x00;
        SysTick->VAL = 0x00;
}

/*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nt32_t SysClk;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delay_init();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0);
                //HAL_Delay(1000);
                delay_ms(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