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仿真器是什么

楼主(2023-07-12):
CW32仿真器是什么

网友A:
可以使用CW-DAPLINK仿真器,参见链接:https://www.whxy.com/support/detail/1
Q:CW32 MCU用什么仿真器开发?
A:理论上各主流IDE枚举的、支持ARM Cortex内核的所有硬件仿真器,比如:J-LINK,ULINK,DAP,ST-Link等,都可以仿真、下载CW32 MCU的应用代码。如果想实现量产或者离线下载应用代码,则必须配套支持CW32 MCU的PC端软件,因此推荐使用CW-Writer或者其他第三方烧录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1596-1-1.html

网友B(2023-08-15):
CW-DAPLINK为CW32系列MCU的在线调试和编程工具。通过SWD接口和应用单板的MCU进行在线通信。通过CW-DAPLINK的全速USB接口,CW32系列可以和PC端的IAR™, Keil®的IDE进行通信。

网友C:
其实就是下载程序和进行在线仿真用的

网友D:
https://www.whxy.com/support/detail/1可以参考

网友E:
在线仿真调试的工具

网友F:
理论上各主流IDE枚举的、支持ARM Cortex内核的所有硬件仿真器,比如:J-LINK,ULINK,DAP,ST-Link等,都可以仿真、下载CW32 MCU的应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