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做AD采集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何解?

楼主(2023-07-12):
3.3V 压力传感器极限值6.8VMV 量程60MPA 经过计算对应 出 单片机3.3 对应255 则显示60 对应的电压 则得出了关系式, 但是出现了问题 就是 假如OP07出来 0.013MV假如 应该对应 1吧 但是总是显示 偏大 而且大很多 压力传感器 变化没改变,我检测电压也没变 但是 AD采集显示得数 就是偏大 本来应该显示1 他显示 5

网友A:
你描述的有点模糊,M一般表示兆,如果是mV,那0.013mV未免太小了吧。
如果是CW芯片,你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3222-1-1.html
如果不采取措施,小信号通道出来的数据就是偏大的,并且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