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国产MCU专栏 第57期:【82篇评测合集】杰发MCU新品首测,解密 AC7802x开发板

楼主(2023-07-12):
【82篇评测合集】杰发车规级MCU新品首测,解密 AC7802x开发板

*阅读说明:以下仅做简要总结展示,详细评测过程、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排名不分先后。

  • 测评1:

本实验用串口来实现printf输出以及scanf输入。和电脑环境的C语言不一样的是,单片机开发中,printf和scanf的实现是通过串口来完成的,而且不同的IDE的视线方式是不一样的,本文以MDK为例,讲解如何使用串口重定向scanf和printf。

LIN是一种主要用于汽车的低速通信,目前主要用在汽车的车门,车窗,天窗等控制器的通信,这些一般对速度要求不高。并且LIN通信的硬件是基于串口硬件,可以极大的缩减开发成本。AC7802X中的UART集成了LIN功能,本文将对AC7802X的LIN功能做分析以及测试。

本文将讲解如何在AC7802X中集成FreeRTOSOS,并且方法十分简单,快捷高效。

本实验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了日期时间,星期的自动累计,星期会自动计算,不用手动设置。

本文讲解如何使用AC7802X的硬件I2C来驱动OLED屏幕。使用了I2C1。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AC7802X的ADC功能。

本文将测试AC7802X的PWM功能,使用PWM驱动LED1与LED2周期性明暗变化。
PWM原理比较简单,就不做详细介绍,本文通过控制占空比的方式控制LED明暗变化。

本文测试了AC7802X的EFLASH功能,实现了向DFLASH的page0,1,2,3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并且擦除page0的数据。

只能使用IIC通信,因为AC7802X只有一路IIC,之前用来驱动OLED,所以将HS3003X也接到了这路IIC上,因为OLED和HS3003的地址不一样,所以可以同时驱动。

本文主要是对试用过程做总结,以及分享完成的“室内环境监控设备”小作品。
室内环境监控设备主要是基于之前的部分试用过程的整合,实现了如下功能:
- IIC驱动OLED显示时间、日期、星期,温湿度、可燃气体浓度等信息
- IIC驱动HS3003温湿度传感器模块采集当前室内温湿度信息
- ADC驱动可燃气体创拿起MQ5对环境中的可燃气体进行检测
- 定时器驱动调度器周期性刷新OLED显示

  • 测评2:

本次试用IO模拟IIC驱动OLED显示屏。

本系统可实现空气温湿度的采集及显示功能,达到阈值进行报警或提示。本次温湿度检测使用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该传感器为单总线接口,需要使用IO口模拟单总线协议。

本次在温湿度显示基础上增加OLED开关控制功能,通过避障传感器检测物体靠近后,打开OLED显示,物理远离后,经过几秒后再次关闭,达到节能效果。

系统实现空气温湿度的采集及显示功能,同时配有物体接近检测及蓝牙通信功能,系统上电初始化,实时显示温湿度情况,没有人体接近时,关闭显示,人体接近,打开显示,通过蓝牙模块向手机上传实时数据,同时也可以定时上传,蓝牙采用HC05蓝牙串口模块,简化开发流程。

  • 测评3:

我们平时调试时都会用到printf输出调试信息,使用printf有很多种重定向的实现方法,用的最多的是串口的,有用SWO的,还有用JLINK RTT的,但上述几种方法都是有限制的,串口用于调试就不能被应用占用,SWO需要内核支持才行,JLINK RTT必须使用JLINK工具才能使用,有没有其他方式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种MDK赠送的万能printf输出调试的方法,不再受上述条件限制。

现在为大家分享一种依赖systick但又不影响systick,还能实现各种延时的库---perf_counter(Cortex-M 系统专用的性能计数器)。它与用户原有的SysTick功能共享SysTick,且不干扰用户原有的SysTick功能。

multi_button是一个非常简单易用的软件包,能够方便的为用户提供各种按键应用,而且能够使用在裸机和RTOS中,我来展示一下在rt-threadnano上的移植与使用。

想用AC7802X的SPI测试个模块的,仔细研究了一下AC7802X的SPI,发现SPI还是挺有自己特色的,现将我的一些测试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

  • 测评4:

AC7802x GPIO通用输入输出(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GPIO) 模块通过 AHB 访问,以实现最高的引脚性能。

杰发AC7802x AEC-Q100 通过车规级Grade 1 qualified -40 to 125°C认证,性能稳定,所以本项目选用车规级医疗级温控系统开发。

基于AC7802x的智能车载氛围灯开发,车载产品不同于消费类,对可靠新要求极高,所以主控选择车规级小巧玲珑的AC7802x非常适合项目开发,2 个UART 模块(其中1路支持Software LIN,可以驱动CAN芯片),1 个 I2C SPI 模块。

  • 测评5:

GPIO的翻转速度指:输入/输出寄存器的0 ,1 值反映到外部引脚高低电平的速度。

学习使用GPIO的基本配置、中断。

学习使用AC7802的串口收发。

  • 测评6:

预计会实现一个通过旋转变压器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模拟”打碟器”的效果。这一篇先进行需要用到的接口ADC和PWM的测试。

通过PWM控制蜂鸣器实现音乐播放。

前面我们实现了PWM播放音乐以及ADC的采集,我们可以结合两者实现一些有意思的Demo。比如用旋转变压器(ADC)控制音乐的播放, 根据音乐元素的不一样即可实现动次打次打碟器的效果,也可以根据旋转变压控制演奏音阶,那么就可以实现电子琴的功能。

  • 测评7:

本贴将用AC7802来实现直流电机PID调速,并通过串口实现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 机器人操作系统) Serial通信,通过ROS可以发送目标速度,由7802实现电机速度控制,并将实时速度返回给ROS。

学习一下freeRTOS的移植,了解一下7802能否跑freeRTOS。

难得出了一款DAC的MCU,本想采用此方案测试一下DAC输出的。奈何购买的电机控制模块不支持AD值控制直流电源电压输出。一般用PWM控制电压输出较为简单,多数MCU都能实现,而且硬件实现成本较低。在此将用PWM实现直流电源电压控制。

AC7802的PWM带正交解码功能,模块的通道0接phase A, 模块的通道1接phase B。7802正对正交编码进行正确记数。

  • 测评8:

开箱之后准备开始调试板子,需要先安装好开发环境,由于我电脑上有MDK,只需要直接安装PACK包把芯片增加进去就行了。

测试完IO的程序后,准备驱动手头现有的液晶进行显示。

成功驱动液晶进行显示后,准备测试ADC功能。

  • 测评9:
对对芯片的资源,资料,开发板板载资源进行了说明。

本次开始进行基本外设ADC的使用,本次借助板载的继电器以及一个上位机工具完成ADC的使用。

想做一点特别一点的,支持一款RTOS吧,通过查找芯片手册有4K的RAM和32K的Flash,理论上是可以运行一款精简的RTOS,本次选择的是RT-Thread Nano进行测试,并创建多线程进行运行。

  • 测评10:
1.开箱晒图
2.搭建开发环境
2.1 下载开发资料
2.2 下载MDK并安装
2.3 安装AutoChips.AC7802x_DFP.1.0.0.pack
3.例程基础实验
3.1 按键点灯
3.2 UART串口通信
3.3 PWM实现呼吸灯
3.4 通过ADC实现使用电位器控制LED亮度
3.5 定时器测试
3.6 SPI驱动LCD屏幕
3.7 I2C读取DHTC12
4.恒温恒湿控制箱模拟实现

  • 测评11:

本次开发环境使用的是基于Keil  Version V5.36.0,根据官方建议,MDK5 开发环境安装,建议使用 5.23 版本(除 5.30)及以上版本。

本次使用AC7802x的GPIO模块来制作呼吸灯。主要思路是通过延迟来实现PWM的效果。

  • 测评12:

  • 测评13:
目的:点亮LED,并闪烁。

目的:利用AC7802开发板点亮OLED,并在屏上显示AC7802 TEST。

目的:利用AC7802开发板串口打印出相关的信息。

  • 测评14:

本温度计采用10K NTC热敏电阻加0.96寸OLED显示屏制作的温度计,ADC采集热敏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的阻值,利用经验公式法计算出温度。

  • 测评15:

  • 测评16:

  • 测评17:
我这里移植了一个之前做的简易示波器,仅展示了波形显示功能,主要用到ADC。

  • 测评18:

  • 测评19:
设计目的:在电流传感器的储能项目样件要求供应商提供ModBus的通讯方案惊醒数据交互;同时电流传感器应该能够实现预留的HSD支持扩展继电器控制。

  • 测评20:

  • 测评21:

  • 测评22:

  • 测评23:

  • 测评24:

  • 测评25:

  • 测评26:

  • 测评27:

  • 关于AC7802x开发板
AC7802x开发板支持1路LIN收发器电路,最高波特率20Kbps,1路SPI接口电路,1路I2C接口电路,最高支持27个GPIO,1个电位器用于ADC输入,2路LED用于PWM调试等,支持SWD仿真调试接口,支持USB TO UART 电路,可通过Type-C接口打印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