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高压误差运算放大电路说明,有打赏

楼主(2023-07-12):
下面是最近做一个高压运算放大器,高压供电正为+150V,负压供电为-30V,输入信号可以为直流,正弦波,方波,输出为放大13倍的波形,此图中运放的作用是什么?或者有高手能详细讲解哈此图么。二楼是具体实现电路图,解释详细,合理有打赏哦!

@zlf1208 :感谢指正,后面发帖注意用词
打赏的说法很不礼貌,如果是你主动打赏,你站在高位,是从上向下的;如果有人求赏,那求赏的人把自己摆在低位。明明是你求人,还站在高处俯视别人,实在是用词不当啊!应该把打赏改成酬谢才对。

楼主:
下面是上面的附图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不清楚。重新贴个清楚的电路图。

网友B:
就是运放驱动三极管,组成功放。
运放后面1级是电压放大,之后是2级跟随器。
中间带可调电阻的三极管,是设置功率管的静态电流。
MOS管S极的三极管,是限流保护。

网友C:
这个电路书上有例子,《晶体管电路设计》下册,可以为你解答

网友D:
用这种残疾电路求解释不如找人解释精神病人行为逻辑

楼主:
非常感谢技术指导,基本弄明白了

多谢坛友的赏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书上有例子,《晶体管电路设计》下册,可以为你解答

非常感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