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校准应该怎么实现啊?

楼主(2023-07-12):
是每使用次ADC就校准一下,还是开机只需要校准一次啊?有没有相关例程?

网友A:
开机校准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2023-08-11):
每次开机都需要进行校准一次吗

网友C:
在校准的过程中 哪个是参考的基准呢?

网友D:
adc有一个内部校准电路  各个通道是不是使用的同一个校准电路啊

网友E:
adc自行校准的原理是什么?需要高精度的基准源吗

网友F:
如果需要有温度来参与的话 内部的温度采集也不准确啊

网友G:
adc不需要每次使用都校对 每次上电校对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H:
开机校准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只有在开机的时候,进行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J:
开机的时候,校准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K:
校准的时候需要ADC芯片对DAC芯片的输出进行测量,并将反馈结果记录在表中

网友L:
这个是自动校准的吧

网友M:
直接做平均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每次上电校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