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下载引脚 CLK、DAT配置问题

楼主(2023-07-12):
下载引脚 CLK、DAT设置为开漏模式了为什么还是不能用来做IIC引脚?

网友A:
估计需要把复用时钟打开

网友B:
你这最好是拿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失能没彻底吧

网友D:
你用模拟的I2C不也可以么

网友E:
你这下载引脚不太建议使用哈

网友F:
一般都是不支持下载口做普通IO使用的

网友G:
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寄存器的数值都是啥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复用这块没处理好吧

网友I:
你看看官方的demo,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呗,参考一下

网友J:
你是想用硬件的I2C还是软件的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