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对管整流问题

楼主(2023-07-12):
MOS, os, AC

下面是用P和N 管组成的无极性输入,输入电压12-48伏,电流10A;
请教各位:@xch
1) 该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2)图中的D13和D14原版是SOD523封装,能否用SOD323代替;
3)如何扩展为三端输入(三相AC输入);

网友A:
DC+如果接大电容,估计不能正常工作,MOS管导通后无法关断,输入电压降低时输出电压也跟着降低.
DC+如果只是接阻性负载,估计还可以.

网友B:
负载有电容吧?估计得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有电容吧?估计得烧了

怎么说

网友B:
你先画一张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的二极管电流波形图,然后再画你自己这张图以为的 MOSFET电流波形图。对照一下负载电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画一张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的二极管电流波形图,然后再画你自己这张图以为的 MOSFET电流波形图。对照 ...

谢谢。

网友B:
你可以保留下臂部分N-CH MOSFET.
上臂仍然得用二极管。仅仅用于玩。

你这个图纸我年轻不懂事时也画过,栽了跟斗。

实际上剩下一半二极管也还有烧的风险。切换时电源电压有高频干扰,MOSFET就有可能同时导通。

所以只是理论上没事。因为输入的是50HZ正弦波。但如果不是呢?

可靠的方法是用电源电流相位检测方法来确定MOSFET 的驱动相位,而不是电源电压相位来决定MOSFET的驱动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