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变参数函数置位或清零寄存器的位

楼主(2023-07-12):
针对avr-libc框架,代码如下:

void set_register_bits(volatile uint8_t *mcu_register, int n, ...)
{
    uint8_t i = 0, temp = 0x00;
    va_list pointer;
    va_start(pointer, n);
    for( i = 0; i < n; i++)
    {
        temp |= _BV( va_arg(pointer, int) );
    }
    *mcu_register |= temp;
}
void clear_register_bits(volatile uint8_t *mcu_register, int n, ...)
{
    uint8_t i = 0, temp = 0xff;
    va_list pointer;
    va_start(pointer, n);
    for( i = 0; i < n; i++)
    {
        temp &= ~_BV( va_arg(pointer, int) );
    }
    *mcu_register &= temp;
}
代码中的n表示要置位或清零的位个数。
例如,设置寄存器PORTB的bit5为1:
  1. set_register_bits(&PORTB, 1, PB5);
设置PORTB寄存器的bit5、bit4为1:
  1. set_register_bits(&PORTB, 2, PB4, PB5);

清零寄存器的某些位clear_register_bits()函数用法类似。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直观,缺点是增加了代码开销。

网友A(2024-06-05):
个人感觉使用这个函数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网友B:
这样做首先就是要对寄存器的各个位非常的熟悉

网友C:
这种操作方式适用于所有不同的寄存器吗

网友D:
有些寄存器不能手动清零的 会产生报错信息吗

网友E:
总感觉不如直接上寄存器的那种直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使用这个函数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当然有好处了  每次调用都能明确是对哪个进行的操作

网友G(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H(2025-11-03):
可用变参数函数实现寄存器位操作:定义函数接收寄存器地址、位号,通过宏或函数内计算掩码(置位用 |=,清零用 &=~)。例如,void set_bit (void *reg, uint8_t bit) { (volatile uint32_t) reg |= 1 <<bit;},同理写清零函数。变参支持多寄存器 / 位操作,需注意寄存器 volatile 属性,避免编译器优化导致操作失效,适用于简化重复位操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