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西门子PLC硬件编程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

楼主(2023-07-13):
往往一个好的编程程序习惯可以让事情事半功倍。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和方法去写程序,一方面可以减少出错,另一方面就是方便检查程序里出现的bug。下面就为大家盘点一下,西门子PLC的一些硬件编程的好习惯。
1、关于选型
项目开始需要统计出IO点表,一般在设计初期需要确定。考虑到变动一般保留 10%-20% 的预留量。如下图所示:
根据统计的IO点表,再参考PLC的选型手册,首先选定CPU和通讯模块。一般PLC的CPU会根据不同的需求分为不同的IO数量,如果不够用再考虑扩展模块,原则上先从点数多的模块开始扩展。选好模块后再进行硬件组态。去报选型没有问题。
2、关于地址
一般硬件组态完成后设备的IO地址也就为唯一确定的地址,这时候在硬件组态下面可以查看每个模块不同通道的地址,参考图纸并如下表统计,或者在工程中备注,以便编写程序代码时快速调用。
上表内容可在程序中的符号表中实现,这样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对应图纸查找IO地址,只需要调用代号就可以。这样做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在多点数的工程中不易出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IO地址发生变化时我们只需要把第二列地址栏的地址做更改,程序不需要做任何改动仍然可以正常运行。这样做是不是很方便?
3、关于输入输出接线
输入线路,开关量输入线路尽量采用干接点接入的方法,这样损坏PLC的概率会很小;或者采用继电器隔离输入的方法,因为更换PLC的成本会远远大于继电器。模拟量的输出线路在信号干扰比较强的地方采用隔离模块接入。距离比较远时尽量采用中继器的方式接入。
输出线路,开关量输出线路全部采用中间继电器隔离输出。原因同开关量输入。模拟量输出采用直接输出的方式接线。
4、关于电器柜布局
小型化的系统一般采用的是总进线开关以及开关电源等在上布局;接下来是PLC的和控制仪表隔离器等设备;再下面是输入输出继电器组;最下面是继电器热继等较大功率设备;最后是出线端子。这样做出的柜子步进美观大方而而且方便实用,后期查找问题也比较方便快捷。
总结:以上就是个人做工控以来总结的各种经验总结,发出来供大家相互学习和交流。(PS:如果文章有不同意见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可以留言给我,欢迎大家来交流指正~~~~)

学习了,谢谢分享
围观了解一下,期待更多详细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