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apm32f103rc连不上jlink

楼主(2023-07-13):
正常上电,使用jlink 连接amp32f103rc,连接不上,提示出现错误。
boot0接3.3V,也是一样连接不上

error

error

楼主:
有没有人来说说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报错大概率是硬件连线的问题,检查下芯片焊接和接线,芯片复位脚接到烧录器的复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