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座问题,求推荐?

楼主(2023-07-13):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上MUP家的就好。

LZ耐心分析分析:

  • “需要给SIM卡座垫纸才可以解决”,这个是垫完后立即OK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还会有问题;
  • 翻盖和自弹,相差不大,这个是根据你的结构而定;
  • 不识别卡的设备和不能上网的设备(这种可以读卡)区分一下;
温馨提示:SIM的厚度有一定的差异,有的薄有的厚!!!

楼主:
感谢解答,有供应商衣提供过MUP这家,从客户反应最起码短时间没反应不行,我们自己也感觉两种方式应该差不多,从便利角度还是自弹的方便。不能识别卡和不能上网,我们也想区分,但是客户端那不能很好的配合。SIM卡胡厚度我们也清楚,三切卡和二切卡 我们也研究,特别提醒。非常感谢您提供胡分析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有供应商衣提供过MUP这家,从客户反应最起码短时间没反应不行,我们自己也感觉两种方式应该差不 ...

之前共享单车项目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发现是SIM卡厚度不一致导致的。

在薄卡上贴了一层铜箔用的,后期直接更改成一家SIM卡供应商。

网友B:
纸卡是民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