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ide的调试问题,完全不会弄

楼主:
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学单片机就给自己当头一棒,这种情况怎么棒啊?求助一下,感谢!!!!!!!!

网友A(2023-07-13):
在STMCU中文官网有很多资料,慢慢来,新手遇到这些问题很正常!

网友B:
选择好晶振和PLL,试下只跑裸机,只跑初始化看看

网友C(2023-09-15):
你这个IDE是不是有中文路径啊?

网友D:
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是调试的线没接好吗?

网友E:
提示你链接超时的啊?估计是你连接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F:
你用的是啥调试器?

网友G:
这个IDE我觉得用着不是很顺手,我都是IAR啥的,很好用

网友H:
你代码编译是没啥问题吧?

网友I:
连接有问题。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有无问题,SWD 2根基本通信线,加个地,就够了。 当然,再加个复位线也无妨。

另外,cubeIde那边的debug configuration创建好了没有;这个步骤别漏了。

网友J:
我看提示的是你连接超时,目标板上电了么

网友K:
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L:
检查一下链路,超时就是没连接对而已

网友M:
其实用keil比较简单,真的,还是换回来吧

网友N:
你用的啥方式连接的?是SWD还是什么?

网友O:
不太适应这个ide

网友P:
调试器配置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Q:
一直用keil还没试过这个呢

网友B:
习惯用哪个ide就用哪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