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G0 96BIT unique ID

楼主(2023-07-13):
请问STM32G0 96 BIT unique ID的地址在哪里

数据手册没找到

网友A:
整体上STM32系列的芯片里集成了UID。

但个别超值型系列的部分芯片是没有UID的,具体查看下芯片数据手册。

如果该芯片内置UID,手册上一定会在首页就明示出来---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96 bits)。

如果数据手册说有,再就去该系列参考手册即通常说的寄存器手册查找UID的地址。

提醒的是,个别系列的UID多个字的地址可能不是连续的,这个地方看手册时确认下。

网友B:
用户手册中的Device electronic signature>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网友C:
好像不是所有型号都有的

网友D:
手册上应该会做说明的

网友E:
不是所有型号都有,先看看数据手册上有没有写有这个功能

网友F(2023-10-25):
不是所有型号都有,手册上应该有做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