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LASSB移植,运行crc_gen_keil.bat提示找不到文件

楼主(2023-07-13):
(无正文)

网友A(2023-09-12):
你看看是不是被杀毒软件给删掉了啊

网友B:
CLASSB文件夹里有这个bat文件

网友C:
路径不对导致的?

网友D:
找不到这个文件啊,你看看这个txt文件是干啥的?

网友E:
估计你看看你的文件夹之中是否有这个文件呗

网友F:
好像就是个警告,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G:
你试试烧录呢?看是否OK啊?

网友H:
这个classb是啥东西?

网友I:
可能是文件名错误,或者是文件缺失了吧

网友J:
你最好是确保crc_gen_keil.bat文件与所需的文件位于相同的文件夹中,并且在命令提示符中正确地导航到该文件夹。

网友K:
一般有可能会因为大小写导致的找不到文件,你也要注意哦

网友L:
在例程里应该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M:
这是一个保存中间结果的临时文件。你检查一下截图中的文件路径和实际的工程路径是否一致。

你可以查看crc_gen_keil.bat中工程路径的设置。

网友N:
是不是没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啊

网友O(2023-10-19):
是不是路径不对导致的

网友P:
从例程里拷贝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