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 FOC 单电阻采样点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07-13):
ADC**采样触发点: 第一点: 当T(CCRmid – CCRmin) > Tdead + Tring +T**ADC s/h 采样点为**(T(CCRmid + CCRmin) + **Tdead)/2 否则为TCCRmid - TADCtrigger delay -T****ADC s/h
当不满足T(CCRmid – CCRmin) > Tdead + Tring +TADC s/h
则为TCCRmid - TADCtrigger delay -T****ADC s/h
怎么理解?

网友A(2023-09-12):
这个就套用例程里的算法就行吧,应该都不用自己怎么计算的

网友B:
不是很会,因为感觉FOC好难,很考验数学能力

网友C:
我都看不懂公式了

网友D:
这是不是就计算采样点的

网友E:
其实我理解就是为了调整采样精度之类的

网友F:
你估计也没啥可以改的吧,都是类似于PID这种调整

网友G:
你用程序跑一下,修改一下其中参数就知道什么规律了吧

网友H:
这种好难哦,我一般都是默认,不咋修改

网友I:
FOC这部分好像有点视频资料,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J:
这是不是就通过修改定时器的宽度,然后实现采样的精度控制?

网友K:
就用官方提供的参数就行吧,因为这种参数适应大部分人

网友L:
都是直接用例程的

网友M(2023-10-20):
可以直接用官方提供的参数

网友N:
跑一下程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