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ADC数据转换输出值缺失问题

楼主(2023-07-13):
H743用三个ADC转换器,每个转换器转换4个通道,总共12个通道,数据ADC转换是通过tim3来驱动(5000HZ),数通过网络上传到电脑图形显示12条曲线,慢慢旋转传感器发现再32768附近有突变,现象就像这一区域的模拟数据值无法转换成ADC值(32585-32767),这样的区域在真个ADC转换范围并不唯一,而且同一个芯片,三个ADC有的缺失,而有的没有,zhi要通道在一个ADC上的缺失范围是一样的,可以肯定缺失就是由ADC转换时引起的,后我将12个探头用同样的板子测试,发现不同的板子上每个ADC缺失范围是不定的,有的正常,有的缺失ADC转换值,每个H743不一样,我用电位器分压,但是电阻输出信号噪声大,无法出现这种现象,不知道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建议先用1个模块的一个通道,看看能否全量程正确转换。即先确定硬件方面
的原因,然后再考虑软件相关方面的原因。

网友B(2023-09-15):
是不是因为干扰而导致缺失

网友C:
可能进死区了吧

网友D:
这个ADC转换一般都考虑基准,你的基准是一样的么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跟你的传感器有点关系啊?

网友F:
是每个ADC转换都这样么?

网友G:
还有的有缺失,有的没有,那感觉像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H:
你采样一个标准的电压也会这样吗?

网友I:
那转换不了就先不用了呗,我觉得,可能就因为范围的关系

网友J:
也别忘了最基本的ADC校准动作。

网友K:
那你换个旋转传感器试试呢?

网友L:
传感器的问题吗

网友M:
感觉你这个旋转传感器导致的突变吧,是ADC引起的?

网友N:
用一个通道单独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O:
校准了吗

网友P:
没有用过743,不敢乱讲! 103、207、407的ADC都很好用。

网友Q(2023-10-18):
可能是因为干扰而导致缺失

网友R(2024-11-1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J:
1、记得做校准,包括偏移和线性校准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 ADC_SINGLE_ENDED );
2、注意 选择合理的采样时间,别太短了;
3、硬件的电源、尤其参考电压要稳定,避免外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