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sm303agr再H7平台上运行,调用MotionEC库,只要调用 MotionEC_Initialize就会出现hardfult

楼主(2023-07-13):
float ecompass_frq = 50;

MotionEC_Initialize(MEC_MCU_STM32,&ecompass_frq);

调用之前已经初始化过CRC,以及调整了堆栈即使加大到0x6000依然有问题。使用的MotionEC_CM7F_wc16_ot.a,IDE为IAR

CRC初始化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CRC);

LL_CRC_SetInputDataReverseMode(CRC, LL_CRC_INDATA_REVERSE_NONE); LL_CRC_SetOutputDataReverseMode(CRC, LL_CRC_OUTDATA_REVERSE_NONE); LL_CRC_SetPolynomialCoef(CRC, LL_CRC_DEFAULT_CRC32_POLY); LL_CRC_SetPolynomialSize(CRC, LL_CRC_POLYLENGTH_32B); LL_CRC_SetInitialData(CRC, LL_CRC_DEFAULT_CRC_INITVALUE);

是还有什么需要配置和添加代码吗?请帮忙支持一下了,

网友A:
请问,您使用的IAR版本是什么?可以尝试wc32的库

网友B(2023-09-15):
可能就是不兼容导致的吧

网友C:
可能是初始化的顺序搞错了?

网友D:
你堆栈调这么大,不怕溢出啊?

网友E: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多好啊,还移植,多麻烦

网友F:
估计是你从F303弄过来的,导致驱动不一样吧

网友G:
建议还是用H7重新配置和初始化一下,估计能好使

网友H:
那你看看调用这个函数需要,调用其他的什么函数或者外设吗?

网友I:
你还是把堆栈调小点吧,总感觉会溢出,哈哈

网友J:
是不兼容吧

网友K:
你这个MotionEC库是干啥的?

网友L:
你要把CRC放后面初始化呢?主要这个MotionEC库没用过,不知道初始化流程,你看看手册或者找个FAE吧

网友M(2023-10-19):
用H7重新配置和初始化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