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操作系统,有没有适合我们做电子开发的?

楼主(2023-07-13):
家里笔记本电脑,还有公司电脑,都装的是 D 版 win10 。
经常会被要求更新。
刚才又有更新,重启后要求我同意“数据传输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 ,否则就不能使用 win10。

一直想换国产的操作系统,主要用于电子开发,包括画电路和 PCB 板,IAR 平台、MDK平台开发 ARM 芯片,开发 CPLD 和 FPGA。

不知道国内有什么操作系统能满足这些要求?各位同行有用过国产系统的吗?

不知道国内有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A:
以前我一直在想,要不要专门搞一个电脑,用来工作,不和生活用同一台

感觉有必要

楼主:
画电路和 PCB 板可以用立创EDA,提供 linux 系统的软件。
但是开发 ARM 和 CPLD/FPGA 都没有发现其他系统的版本。

这些都是应用软件啊

网友B:
LINUX可以装个eclipse啊,可以开发ARM和单片机之类的,常用东西linux里面应该都能找到替代的

https://eclipse-embed-cdt.github.io/

不过我没用过,我都是直接输入命令编译

@tpgf :。。都是老外的
都不是国内的吧

网友C:
不知道国内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操作系统啊 从来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可以装个eclipse啊,可以开发ARM和单片机之类的,常用东西linux里面应该都能找到替代的

刚才看了一下,好像还是要用 windows 平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好像还是要用 windows 平台吧?

多平台的
下载地址 https://www.eclipse.org/downloads/packages/

安装后可以装个中文包 ,装中文包的方法 https://www.php.cn/faq/475568.html
我刚才装了个,装好后就是下面这样子了,具体我也没用过这个写程序,感觉和KEIL差不多配置起来太麻烦了,你论坛搜eclipse好像不少人在用

好,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INUX可以装个eclipse啊,可以开发ARM和单片机之类的,常用东西linux里面应该都能找到替代的

老兄会的真多,不打工太可惜了

都是网上搜的。打工只能找到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活,反正光棍一条也没动力赚钱,老实在家蹲着多轻松。

网友E:
这是我们的短板,要填平补缺从我做起。

网友F:
做开发还是老老实实用Windows或者Linux吧,国产操作系统用于政务办公还行。

楼主:
昨天查了一下,altera 和 xilinx 都提供 Linux 版本的开发软件。

那么抛开 windows 的问题似乎就有解了:

用 linux 系统,
画电路图和印制板,用立创 EDA;
开发 ARM 用 eclipse;
开发 CPLD / FPGA 也有 linux 版本。

网友G:
装个Windows Update Blo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