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加工无引线片式元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楼主(2023-07-13):
SMT贴片加工无引线片式元件的手工焊接方法

SMT贴片加工中两个端头无引线片式元件的手工焊接方法通常有三种:逐个焊点焊接,采用专用工具焊接,采用扁片形烙铁头快速进行SMT贴片焊接。

一、逐个焊点焊接

(1) 用镊子夹住SMT元件,居中贴放在相应的焊盆上,对准后用镊子按住不要移动。

(2) 用细毛笔蘸助焊剂或用助焊笔在两端焊盘上涂少量助焊剂。

(3) 用凿子形(扇铲形)烙铁头加少许直径小于等于0.5mm的焊锡丝,焊锡丝碰到烙铁头时应迅速离开,否则贴片加工焊料会加得太多。

(4) 先用烙铁头加热一端焊盘大约25左右,撤离烙铁。

(5)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加热另一端焊盘大约2s左右,撤离烙铁。

注意:焊接过程中应保持元件始终紧贴焊盘,避免元件一端浮起。

二、采用专用工具马蹄形烙铁头焊接

(1) 贴放元件,对准后用镊子按住不要移动。

(2) 用细毛笔助焊剂或用助焊笔在两端焊盘上涂少量助焊剂。

(3) 给马蹄形烙铁头上锡。

(4) 用马蹄形烙铁头同时加热两端焊盘大约2s左右,撤离烙铁。

三、采用扁片形烙铁头快速焊接

(1) 贴放元件,对准后用镊子按住不要移动。

(2) 用细毛笔助焊剂或用助焊笔在两端焊盘上涂少量助焊剂。

(3) 给扁片形烙铁头上锡。

(4) 用扇片形格铁头在元件的侧面同时加热两端焊盘大约2左右,撤离烙铁。

网友A:
SMT贴片加工中两个端头无引线片式元件的手工焊接方法通常有三种:逐个焊点焊接,采用专用工具焊接,采用扁片形烙铁头快速进行SMT贴片焊接。

网友B:
感谢分享SMT贴片加工无引线片式元件的手工焊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