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实现给每个设备烧录不同的ID号?

楼主(2023-07-13):
怎么实现给每个设备烧录不同的ID号?

网友A:
可以使用ICP工具上的递增烧录序列号功能
ICP工具-》选项-》写入软件序列号
软件序列号选项里填写初始序列号和写入flash的地址
然后ICP主界面选择相应烧录区域后,之后每烧录一次,序列号都会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