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D91260 语音唤醒词怎么修改啊?谢谢了!

楼主(2023-07-13):
ISD91260 语音唤醒词怎么修改啊?谢谢了!

网友A:
语音识别词,对识别算法来说,是不分唤醒的。
至于唤醒只是逻辑判断;
比如识别词有10条;我选择第5条做唤醒词;
此时,我就判断当成功识别第5条时,启动延时10s;在这10s内,如果有其他识别则执行;如果10s内无法正常识别,则需要重新说第5条指令;
所以说唤醒词是在代码逻辑里面修改判断和识别算法无关;
在你的识别词中,可以选择任意词条做识别词;如果你词条里面没有你想要的识别词,此时需要重做制作识别模型;识别模型制作需要找代理商或者芯唐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