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电路板常见拼板方式

楼主(2023-07-13):
PCBA电路板常见拼板方式
PCBA加工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通常会将PCBA电路板进行拼版生产,这样可以方便PCBA加工厂进行贴片焊接。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PCBA电路板常见的拼版方式和原则。

PCBA电路板拼版的原则:

1、PCB拼板宽度≤260mm(SIEMENS线)或≤300mm(FUJI线);如果需要自动点胶,PCB拼板宽度×长度≤125mm×180mm。

2、PCB拼板外形尽量接近正方形,推荐采用2×2、3×3、4×4等拼板;但要注意不要拼成阴阳板。

3、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

4、小板之间的中心距控制在75mm~145mm之间。

5、拼板外框与内部小板、小板与小板之间的连接点附近不能有大的器件或伸出的器件,且元器件与PCB板的边缘应留有大于0.5mm的空间,以保证切割刀具正常运行。

6、在拼板外框的四角开出四个定位孔,孔径4mm±0.01mm;孔的强度要适中,保证在上下板过程中不会断裂;孔径及位置精度要高,孔壁光滑无毛刺。

7、PCB拼板内的每块小板至少要有三个定位孔,3≤孔径≤6mm,边缘定位孔1mm内不允许布线或者贴片。

8、用于PCB的整板定位和用于细间距器件定位的基准符号,原则上间距小于0.65mm的QFP应在其对角位置设置;用于拼版PCB子板的定位基准符号应成对使用,布置于定位要素的对角处。

9、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的周围留出比其大1.5mm的无阻焊区。

10、大的元器件要留有定位柱或者定位孔,重点如I/O接口、麦克风、电池接口、微动开关、耳机接口、马达等。
PCBA电路板常见的拼版方式:

1、V-CU
TV-CUT指可以将几种板子或者相同板子在一起组合拼接,然后PCB做板加工完成后在板子间用V-CUT机割开一条V型槽,可以在使用时掰开。是如今比较流行的方式。

2、冲槽
冲槽指的是在板与板之间或者板子内部按需要用铣床铣空,相当于挖掉。

3、邮票孔
所谓邮票用就是采用很小的孔把板与板之间链接起来,看起来像邮票上面的锯齿形,所以叫邮票孔链接。邮票孔链接是板与板之间的四周都需要高控制毛刺,即只能使用一点邮票孔来代替V线。

网友A:
pcba拼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现在很多都可以让板厂直接拼

网友B: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成本,通常会将PCBA电路板进行拼版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