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的LDO的引脚如果不用的话 要接电容吗?接多少合适?

楼主(2023-07-13):
MCU的LDO的引脚如果不用的话 要接电容吗?接多少合适? mini57

网友A:
可以参考例程ADC_Bandgap_VDD_noDelay

网友A:
LDO_CAP 引脚是片内LDO 的输出端,片内做不了电容,所以输出电容只能外接,如果不接,LDO 输出电压的波动可能影响内核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