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RTC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3):
前期相关外设的时钟已经使能。在RTC相关功能设置时,经仿真观察,寄存器值异常,包括:1、设置预分频寄存器,结果是设置的分频器寄存器。
2、不能设置闹钟寄存器,始终为0。
3、程序运行时,分频器寄存器的值也在变化。

折腾了一天,无进展,各位大佬是否碰到过?

网友A:
遇到硬件寄存器值异常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包括硬件连接问题、时钟配置错误、寄存器操作不正确等。
你可能需要多方面进行排查。

网友A:
首先需要确定硬件连接和时钟配0置是否正确,
: 确保RTC相关的外设正确连接,并且时钟配置正确。检查时钟源是否正确选择,时钟频率是否符合RTC的要求。如果RTC需要外部晶振或者时钟源,请确保其连接正确且工作正常。

网友A:
如果依旧不可以,还是要看看寄存器配置:

确保对RTC寄存器的配置正确。可能在设置预分频器寄存器时,寄存器地址或设置值不正确,导致配置不成功。验证寄存器配置的正确性,并在每次设置寄存器后,进行读回操作,确认寄存器值正确地写入。

网友A:
还得参考中断RTC通常会涉及到中断或事件的配置,例如闹钟中断等。确保中断和事件配置正确,并正确处理中断事件的回调函数。

网友A:
初始化也可能踩坑,所以还得检查电源是否稳定,确保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有时候,硬件初始化的问题可能导致寄存器配置异常

网友A:
实在没有成功,就只能在数据手册中查找RTC的配置示例和注意事项,看看能不能通过正规的资料来正确配置RTC。这是最后的办法了,实在不行就求助原厂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