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PCB中MIPI差分线怎么画?

楼主(2023-07-13):
MIPI, PCB, ip, pc, pi
在PCB中绘制MIPI差分线,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 确定差分线的设计要求:首先需要确定差分线的阻抗要求和误差范围。MIPI差分线的阻抗控制标准为100欧姆,误差不能大于±10%。
  • 选择合适的叠层结构:根据差分线的长度和传输速率要求,选择合适的叠层结构,包括信号走线、参考层和绝缘材质等。
  • 计算差分阻抗:使用仿真软件(如Polar Si9000V7.1)计算差分阻抗,并根据计算结果来设置差分线的线宽、间距和参考层等参数。
  • 确定布线方向:根据电路设计和空间需求,确定差分线的布线方向。一般来说,差分线应该尽量保持平行布线,以减少干扰和反射。
  • 匹配线长:为了保证差分线的性能,需要匹配两根差分线的长度,以避免长度误差超过规定范围。可以使用蛇形走线或等长布线技术来控制线长匹配。
  • 保持对称性:在布线过程中,应该保持两根差分线的对称性,包括线宽、间距、走线形状等。这有助于减少信号失真和反射,提高传输性能。
  • 控制线间距:为了保证差分线的耦合程度和稳定性,需要控制两根差分线之间的间距。一般来说,两根线之间的距离应该保持在2W左右(W为线宽),以保持一定的耦合程度。
  • 控制阻抗匹配:在布线过程中,应该注意控制差分线的阻抗匹配,避免因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和失真。可以使用阻抗计算工具来计算差分阻抗,并设置合适的线宽和间距。
  • 参考层设计:在MIPI差分线的布线中,参考层的设计也非常重要。参考层应该始终保持连续性,不能被分割或有间隙。如果需要在差分线上打过孔,应该确保两根线上都有过孔,以保持对称性。
  • 避免直角走线:在MIPI差分线的布线中,应该尽量避免直角走线,以减少信号反射和失真。可以使用弧形走线或蛇形走线等技术来优化布线形状。

以上是绘制MIPI差分线的一般步骤和注意事项。具体的布线方法和参数设置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电路设计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A:
尽量在Top 和Bottom 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