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手机如何实现蓝牙从机?

楼主(2023-07-13):
测试蓝牙,想让蓝牙做主机,手机做从机,但是没有看到相关的APP。大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A:
st给提供了给软件

网友A:
st给提供了个软件,有源码

网友B(2023-09-15):
他家有专门的ST蓝牙方面的APP的

网友C:
你可以用蓝牙调试助手就好用,这个简单

网友D:
手机连接蓝牙呗,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E:
你就用调试助手呗,蓝牙调试助手,你习惯那个用哪个

网友F:
用的ST的蓝牙模块么?

网友G:
你去网上找一下ST的蓝牙调试的APP呗,我记得是有的

网友H:
一般手机好像都是从机

网友I:
你想要调试ST的AT命令的APP么?

网友J:
我一般都是蓝牙调试小工具,就应用商店很容易下载到的工具

网友K:
官网提供了一个app

网友L:
你这个APP都啥功能啊,是就简单的链接这种功能么

网友M:
st给提供了一个测试的软件

网友A:
官网可以找到这个软件

网友N:
手机实现蓝牙从机需要以下步骤:

打开手机蓝牙功能,确保蓝牙已经打开并能被其他设备搜索到。
打开需要连接的蓝牙设备的蓝牙功能,并确保该设备处于可被搜索状态。
在手机蓝牙设置界面上,点击“搜索设备”,等待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待连接的设备列表。
在待连接设备列表中找到需要连接的设备的名称,然后选中该设备。
点击连接该设备。等待一段时间后,如果出现配对密码,则需要在手机上输入配对码,通常为0000或者1234,然后点击确认。
如果配对成功,就会在连接设备列表中看到已连接的设备。此时手机已经成为该设备的从机。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蓝牙设备的配对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具体的操作步骤应该参考设备的使用说明。如果无法连接成功,可以尝试关闭蓝牙设备后重新打开,再次尝试连接。如果仍然无法连接,可能是设备兼容性问题或者需要更新蓝牙驱动程序。

网友O:
GitHub上面可以搜到源码的

网友K(2023-10-18):
搜蓝牙上位机应该就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