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雾化器怎么用

楼主(2023-07-13):
如题,有兄弟用过雾化器的没如下图是我在淘宝找到一个雾化器驱动的电路,L2很明显是个电感,L1难道也是电感,三脚的电感用的比较少吧。

然后下图是我将雾化器当做电机来驱动,试了下没驱动起来,问了卖家,卖家也说不加这两个电感,驱动不起来雾化器,有懂行的兄弟来解释下吗

L1应该是抽头电感线圈,应该是升压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了解一下

网友B:
L1是升压用的自耦变压器,L2和WHP构成LC谐振电路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升压电感了解下。

网友E:
它激式的,要注意谐振点?

网友F:
超声波雾化么?

网友G(2024-09-27):
请问如何计算

网友H:
L1是升压用的,具体不会算,原理我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大体上就是利用电感在断开时会产生电动势的特性,从而获取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去驱动雾化片。
很多无源蜂鸣器也都是这样驱动的,雾化片和无源蜂鸣器原理一样,都是压电片。

网友I:
没玩过这玩意,但是雾化器振荡起来需要一定频率的,你直接用MOS驱动,频率估计不匹配。

网友J:
快冬天了,这种雾化器又要开始大量出现了,围观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