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中程序优化说明

楼主(2023-07-13):
优化级别说明(仅供参考) :
则其中的 Code Optimization 栏就是用来设置 C51 的优化级别。共有 9 个优化
级别(书上这么写的) ,高优化级别中包含了前面所有的优化级别。现将各个级
别说明如下:
0 级优化:
1、 常数折叠:只要有可能,编译器就执行将表达式化为常数数字的计算,其中
包括运行地址的计算。
2、 简单访问优化:对 8051 系统的内部数据和位地址进行访问优化。
3、 跳转优化:编译器总是将跳转延至最终目标上,因此跳转到跳转之间的命令
被删除。
1 级优化:
1、 死码消除:无用的代码段被消除。
2、 跳转否决:根据一个测试回溯,条件跳转被仔细检查,以决定是否能够简化
或删除。
2 级优化:
1、 数据覆盖:适于静态覆盖的数据和位段被鉴别并标记出来。连接定位器 BL51
通过对全局数据流的分析,选择可静态覆盖的段。
3 级优化:
1、“窥孔”优化:将冗余的 MOV 命令去掉,包括不必要的从存储器装入对象及
装入常数的操作。另外如果能节省存储空间或者程序执行时间,复杂操作将由简
单操作所代替。
4 级优化:
1、 寄存器变量:使自动变量和函数参数尽可能位于工作寄存器中,只要有可能,
将不为这些变量保留数据存储器空间。
2、扩展访问优化:来自 IDATA、XDATA、PDATA 和 CODE 区域的变量直接包
含在操作之中,因此大多数时候没有必要将其装入中间寄存器。
3、局部公共子式消除:如果表达式中有一个重复执行的计算,第一次计算的结
果被保存,只要有可能,将被用作后续的计算,因此可从代码中消除繁杂的计算。
4、CASE/SWITCH 语句优化: 将 CASE/SWITCH 语句作为跳转表或跳转串优化。
5 级优化:
1、 全局公共子式消除:只要有可能,函数内部相同的子表达式只计算一次。中
间结果存入一个寄存器以代替新的计算。
2、 简单循环优化:以常量占据一段内存的循环再运行时被优化。
6 级优化:
1、 回路循环:如果程序代码能更快更有效地执行,程序回路将进行循环。
7 级优化:
1、 扩展入口优化:在适合时对寄存器变量使用 DPTR 数据指针,指针和数组访
问被优化以减小程序代码和提高执行速度。
8 级优化:
1、 公共尾部合并:对同一个函数有多处调用时,一些设置代码可被重复使用,
从而减小程序代码长度。

网友A(2024-02-02):
一般优化等级我直接选择的是默认

网友B:
在KEIL中,您可以通过设置编译器的优化级别来控制程序的优化程度

网友C:
通常有多个级别可供选择,从不进行优化到最大程度的优化。您可以根据程序的需求和目标平台选择合适的优化级别

网友D:
在编写代码时,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可以减少内存占用并提高执行效率。例如,使用uint8_t代替int可以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E:
尽量减少函数的嵌套调用和循环次数,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C:
将频繁调用的小函数声明为内联函数,可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F:
全局变量会增加内存占用,尽量避免定义不必要的全局变量。

网友G:
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H:
一些编译器提供了特定的优化指令,可以通过这些指令来优化特定的代码段

网友I:
没必要设置高级优化,其实默认一般就能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