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单片机避坑指南

楼主(2023-07-14):
1、当单片机有多个中断程序时,请尽量设定好各自的优先级,或在需要时才打开对应中断位,不然程序运行速度可能会变慢。
2、引脚一旦设定为ADC,无法通过关闭ADC(库函数)来恢复引脚功能,只能开启其他引脚ADC来恢复引脚功能(可以仔细看看库函数中ADC设定的方法,用来复用ADC引脚)
3、单片机内部的10KHz低速振荡器,受温度影响较大,如需要定时,请使用16MHz振荡器或外部晶振。约±35%误差(使用定时唤醒时,设定50S唤醒一次,一小时启动一次,竟然能偏差十几分钟。。。)
4、当同时使用串口1、串口0时,切勿开启中断优先级分配,否则可能会造成无法使用。
5、在使用PD(掉电模式)时,可能会出现唤醒后,无法进入串口1中断的问题。
6、下载引脚 CLK、DAT不能用来做IIC引脚(设置为开漏也不行)

网友A(2023-12-17):
这是真避坑啊,好资料

网友B:
其实MCU开发很多都是因为粗心造成的bug

网友C:
别用内部的晶振啊,内部晶振不稳定的

网友D:
我觉得ADC这块,确实是个bug

网友E:
一般来说,中断配置都是有优先级配置的,别乱来就行

网友F:
哈哈,没想到M76E003还有这么多问题呢啊

网友G:
只要跑串口啊,高速通信啥的,就别用内部晶振就对了,我吃过亏

网友H:
CLK和DAT是SDIO的引脚么?

网友I:
现在还是用32位的单片机吧,现在单片机很好用了

网友J:
这芯片是不是连仿真都不支持?